[求助] set_max_area 0 会影响timing么?

楼主(2013-12-27):
如题,有谁知道么?

网友:
具体可以跑两个design对比啊,一个设定一个不设定
估计没啥影响,毕竟是timing优先级最高的
和set leakage power 0应该差不多

网友:
这句貌似针对pt中的吧.....貌似后端根本就不认这句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ICC里面也有的,设为0的话工具会尽可能将面积优化到最小。

网友:
那就不清楚了....ICC就没有用过了.....encounter是不认这句..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应该不影响。DC会在不恶化timing/DRC的基础上,优化面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