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cts , clock tree level 太深

楼主(2013-12-27):
小弟新用icc, 做了一个partition, 不大,最大的clock tree也只有13000个sink。可是cts后最大的clock tree的level达到了50级。是multi scenario模式做的。可能是那个设置有问题?
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-target_delay_clock $clock_name
icc cts的时候是不会理会sdc 里面的set_clock_latency的吧?

网友:
恩  guide里说是不考虑的
是不是电路结构不合理,fanout太高?
或者clock line的transition cap或者min insertion delay设定太严格?

楼主:
我试着把set_clock_tree_options -max_transition 的值调整变大,效果不好。
另外我没看到那里有定义min insertion delay,好像也不是这个问题

楼主:
不同clock domain之间的flase path没设置,会不会有影响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会有影响。

网友:
false path應該對CTS沒有影響吧?

除了skew, trans, cap的設置外
CTS主要看以下setting (以Synopsys的sdc為例):
1. create_clock, create_generate_clock
2. sync pin, ignore pin
3. case analysis, multiple clock

如果會長到50級,
我認為要看看clock是否有convergent或overlap

或者是一開始tree的結構就是長短腳

楼主:
一开始的tree是有点长短脚,remove_clock_tree之后,level2有一些sink,然后在level 11,也是最后的地方有一些sink。最终这个clock 做出来有38级,中间应该有convergent,从2-11级的中间看到有4个mu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