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后的网表文件的静态时序分析和encounter布局后的时序分析差别很大

楼主(2013-12-27):
DC综合后的网表文件的静态时序分析和encounter布局后的时序分析差别很大?这正常吗

楼主:
时钟周期是38ns,dc后最差路径建立时间的slack有25ns,布线布局后却成了-3ns,是布线布局出问题了吗?还是正常的,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有差距很正常···但是出现时序违例那就是你布局布线没搞好····得再搞搞····

网友:
不行也可以再做个DCT搞搞,不知道有没有用

网友:
1. 用DCT 2. 时钟Latency要反标给DC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小弟刚学后端,不知DCT是干嘛的,我现在用primetime分析的时序

网友:
工具只能帮你提高效率,不能代替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