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设计的fold_cascode,PSRR怎么不对,不知道什么原因????

楼主(2013-12-27):
(图片)

楼主:
PSRR为什么不平滑,还有为什么波形不降下来,一般高频的时候PSRR还是会比较大啊,不想不是先低后高再低下来么????求各位大神指点啊

网友:
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这psrr很好了

网友:
positve negative sign , add -1*(vout/vin)

网友:
只仿真到1G吗?仿到10G,看看!

网友:
shows us the psr @beyond 1GHz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