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初学

楼主(2013-12-28):
请教各位大神 skill中" ~>  "  " -> "
分别是什么意思呢?
" ~>  " 我理解是指针,或者是matlab数据结构中的层次引用" . "
" -> "  呢?

网友:
->是返回值

~>访问数据对象

网友:
这两个都是访问操作符,在访问单个对象时,两个访问操作符返回值是一样的,区别在于
"~>" 访问对象可以是列表,而 "->" 只能访问单个对象。
举个例子,比如有个库 libId( libId = ddGetObj( libName ) ) ,如果你想获得该
库下面所有cell,用表达式 cells = libId~>cells 与 cells = libId->cells 都可以,其
结果是一样的;但是你如果想得到每个cell的名字,你就只能用"~>" 而不能用"->"了,
cellNames = cells~>name 可以得到一个单元名字的列表,用"->" 则返回 nil 。

网友(2017-01-01):
谢谢楼上的二位,终于懂了这两个操作符的意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