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输入或操作

楼主(2013-12-28):
在观看别人的代码时,总是能看到这样一种结构:对输入变量和0进行或操作,这有什么作用吗?为什么if中的判断不直接用输入呢?例如module DW01_addsub (A,B,CI,ADD_SUB,SUM,CO);

assign ADD_SUB_int = (ADD_SUB | 1'b0);//对输入和0进行或操作

  always
    begin
      if (ADD_SUB_int == 1'bX)
       begin
         sum_out = {width {1'bX}};
         c_out = 1'bX;
         SUM <= sum_out;
       end
      else if (ADD_SUB_int == 1'b0)
       begin
         plus(sum_out,c_out,A,B,CI);
         SUM <= sum_out;
       end
      else
       begin
         subtract(diff,c_out,A,B,CI);
         SUM <= diff;
       end
      CO <= c_out;
      @(A or B or CI or ADD_SUB_int);
    end

网友:
關於" assign ADD_SUB_int = (ADD_SUB | 1'b0);//对输入和0进行或操作 ",
無法理解有何作用, 也許變成這樣, 是有它的 history, 可以前是有一信號和其作 OR,
但發現 bug, 在 ECO 後, 直接 tied 的 low. 比較好 ECO

.
.
.
       begin
          subtract(diff,c_out,A,B,CI);
          SUM <= diff;
        end
       CO <= c_out;
      @(A or B or CI or ADD_SUB_int);  // 不知道為何會在此
     end

顯然, 這樣的 code 是没有經驗的新手寫的, 可讀性不佳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