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artan6无法通过jtag扫描到,求救

楼主(2013-12-28):
我自己按照spartan6 的原理图作了一块板子,fpga是spartan 6 LX45,VCCAUX=3.3v. 配置模式m1m0=01, master spi配置模式

通过impatc扫描,提示“a problem may exist in the hadrware configuration ”

大部分情况下,都扫描不到器件,但偶尔扫描到过一次。

请问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查找一下硬件是否有问题,特别是jtag的几个管脚电压是否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