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14位DAC veriloga代码

楼主(2013-12-28):
在网上找到了一个14位电流型DAC,cadence中编译时报了以下错误,如下图所示:

请问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?  谢谢了

网友:
显然语法错误

网友:
需要begin & end?  VHDL路过..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if语句包含有多于一条的命令就应该用begin end包含起来

网友:
不是else错了,是if语句错了哦

网友:
if的第一个分支也需要begin/end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你的回复,已经将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