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请教用脚本如何提取波形文件的信息?

楼主(2013-12-28):
请教用脚本如何提取波形文件的信息?

比如处理fsdb或vcd文件,获得某一时刻电路所有寄存器的值?

楼主:
请教 打开 VCD文件,看到下面的结构,第四列是什么信息?很奇怪的符号和字母

$scope module u_cfg_if $end
$var wire 1 = PAD_RESX $end
$var wire 1 > PAD_CSSP $end
$var wire 1 ? PAD_TSTIN0 $end
$var wire 1 @ PAD_IM0 $end
$var wire 1 A PAD_IM1 $end
$var wire 1 B PAD_IM2 $end
$var wire 1 C PAD_OM $end
$var wire 1 D PAD_TSTMOD0 $end
$var wire 1 E PAD_TSTMOD1 $end
$var wire 1 F PAD_TSTMOD2 $end
$var wire 1 G PAD_INT $end
$var wire 1 H PAD_TE $end
$var wire 1 I PAD_TSTOUT0 $end
$var wire 1 J PAD_TSTOUT1 $end
$upscope $end

网友:
不太了解,可以参考下帮助文档吧

网友:
使用FSDBREPORT.EXE这个命令,看下手册

参数  -s   -w  -oh  -o  -strobe

网友:
-of  不是-o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