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BOOST谐波补偿

楼主(2013-12-28):
请教大侠,峰值电流模boost输入电压3~4.2V,输出固定5V,是否可以不做谐波补偿?最大duty cycle才40%
谢谢!

网友(2014-09-28):
最大占空比 = 5 / (5+3) = 5/8 ,已经超过50&了吧

网友:
LS的计算好奇妙  何来5/8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弄错了,电感放点的时候一端是VIN,另外一端是VOUT,楼主的40%是正确的

网友:
做吧,不做有可能会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