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安装求助

楼主(2013-12-28):
在虚拟机下linux部分我用installer安装好,common部分是bz2格式,我直接解压到了vcs安装目录,接下来还需要哪些设置才可以运行vcs.总提示找不到vcs命令。

网友:
环境变量没有设置成功吧

网友:
要有license文件,并设置好相应的环境变量;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重新安装时comon部分就两个文件

common部分文件

common部分文件
用installer 安装时 提示缺少平台文件。难道这个common文件不完整。

楼主:
就是报这个错误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go ahead with n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