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后端布线后出现菱形的形状

楼主(2013-12-28):
刚刚开始学也不懂,这是因为时序的问题么?怎么可以去掉?多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是提示你这个区域congestion比较严重,调整floorplan或者jiangdidensity解决一下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是时序问题,这是congestion label,是绕线资源太紧张,这东西是去不掉的,除非你绕线资源变多了,就会减轻congesti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 多谢 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