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nux环境加密perl文件

楼主(2013-12-29):
请问,在linux环境下用什么方法对perl文件加密后,仍然可以执行它。试了好多加密方法都不行,加密后的perl文件运行不了:会提示语法错误syntax error at new.pl line 1, near "VimCrypt~"
Unrecognized character \x92 in column 13 at new.pl line 1.

网友:
可以做成exe,网上去查查

楼主:
都是windows环境下的 ,linux环境该用什么工具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都是windows环境下的,请问linux下用什么工具

网友(2014-05-11):
perl2cc -B XXX
生成的.out就是转换之后的脚本

网友:
sorry,
是perlcc -B XX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