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delsim仿真图形如何解释 阻塞 非阻塞

楼主(2013-12-29):
modelsim仿真图形如何解释 阻塞 非阻塞,
为什么b在上升沿马上更新为a的值?
不是下个上升沿才更新吗?

module non_block
(
output reg b,
output reg c

);
reg a;
reg clk;
initial
begin
  a = 1'b1;
  clk = 1'b1;
  #10 a = 1'b0;
  #10 a = 1'b1;

  #500 $stop;
end
always #5 clk = ~clk;
always@(posedge clk )
begin
b <= a;
c <= b;
end
endmodule

网友:
不能只看波形  你得知道真正原因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想问问为什么,有没有大侠知道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