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第一次TAPEOUT的BANDGAP电路,工作不正常,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3-12-29):
各位大侠,小弟第一次TAPEOUT一个BANDGAP REFERENCE电路,生产出DIE之后,做了WIRE BONDING到一个陶瓷的PACKAGE上,接下来的上电过程中,刚开始的输出电压就不是正常值,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,再上电发现电路就损坏了,没有输入电流和输出电压了。请问这类TAPEOUT的失败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小弟在LAYOUT之后的POST EXTRACTION 仿真中是得到了正确的结果,但是在制造出来之后就不能得到一个正常值。请有经验的大侠指教,谢谢!

网友:
怎么个不正常法?

网友:
BANDGAP REFERENCE 一般是不需要POST EXTRACTION 仿真的

网友:
会不会电流太大,金属太细?

网友:
你后仿真带着esdpad了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大侠,总电流大约在200uA左右,请问这样的情况,是不是任意的线用来连DIE和PACKAGE都可以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没有呢,因为小弟没有经验,在电路上没有ESD的设计,只是在做WIRE BONDING的时候,以及在把整个PACKAGE放到面包板上的过程中,一直用一个ESD环在连着地和自己的手。请问这个会是问题吗?

网友:
看样子package和esd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能是ESD的问题,不只是你的手会放电。Package的设备也会

网友:
esd通常pad里面都有的,一般不会是这个问题。刚上电不正常,怎么不正常法啊?应该输出多少,实际输出多少?电流多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正常应该是输入2.5V,输出1.12V,输入电流大约200uA。我测试了好几个芯片,有两个情况
(1)有一个刚开始是1.12V,那时候没有测输入电流,后来就跳到1.8V了,电流就跑到了1,2mA左右了。(2)另外一个芯片没有输出,我测了一下一个内部接地的电阻的PIN,本来是80K左右的,但是测出来只有2,3K。不确定这个是制造的问题还是别的原因。

我想请问一下,(1)对于情况1,有没有可能是上电的时候,POWER SUPPLY本身的问题?(2)需要不需要在INPUT的地方加一个滤波电容之类的?如果是的话,大概要多少合适呢?(2)对于情况2,如果暂且相信制造的电阻差距没有那么大的话,有什么原因可能造成一个电阻值变小了那么多呢?如果做WIRE BONDING的时候,由于不熟练,在一个BOND PAD上重复了几次,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?

谢谢!

网友:
什么结构的bandgap?每个芯片的内部80k的电阻测出来都是2,3k么?最好上个电路图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It is a good example to test the circuit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大侠您好,这是一个类似的电路图。这是一个电压模式的BGR,生成的PTAT电流流入一个DIODE-CONNECTED的三极管。R1就是我说的大约80K左右 的电阻,我在这里引出一个BOND PAD(红色的部分),发现工作不正常之后去测这个值,测出来只有2,3K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样本太少,总共只有4个芯片,其中有三个工作不正常,然后这个地方的值也是从2,3K到30K左右,另外一个芯片因为WIRE BONDING的原因,这个PIN断了没有办法测。

BGR

BGR

不知道除了制造的原因之外,可能还有其余的原因会造成问题吗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疑问:1)为啥启动电路sense电流源的Gate?如果电压波动,启动电路会反复开启,出现周期性电流,造成PTAT不准确,VBG输出异常。
                 如果Sense的点是Vbg呢?会不会不出现这个现象?Vbg是具备PSR+能力的,建议你再加一个2P左右的电容降低噪声。
            2)测试的电阻是啥类型?Poly电阻出现如此误差的话,建议你换工艺了。如果是diff电阻,你考虑了衬底电位嘛?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大侠指导!以下是回复:

(1)这个启动电路结构是从别人那里抄过来的,当时在别人的BGR上是可以工作的,我们只是拿过来重新做了LAYOUT。那么您的意思是在VCC和GND之间加一个2pF的电容来降低噪声,看看是否可以避免重复启动是吗?
(2)电阻确实是POLY,但是因为我们的WIRE BONDING是刚开始学着做,不知道会不会因为WIRE BONDING引入这样的问题,如果能排除WIRE BONDING的问题,那么只可能是工艺本身的缺陷了。不知道大侠对于WIRE BONDING可能引入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指导呢?

网友:
1. ESD PAD
2. Start up circuit
3. Leakage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首先纠正一下,我不是大侠。再差的工艺poly也不至于从80k变到2k?
    话说怎么只有四个?MPW一批最少也24pcs啊。。。

网友:
你测电阻可是你的电阻和管子的并联阻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)仿真看看启动的反相器工作在啥区域?是否存在两个管子都饱和的情况。
    2)启动电压Sense Vbg,在Vbg端加2pF对地的滤波电容
    3)面包板测试die,如果静电防护到位,可以先排除这种情况引起的问题。
    4)VDD个GND之间最好多加一些稳压电容,毕竟你的VDD的Bonding是有2nH左右的电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们的芯片是蹭别人的,所以别人只给我们四个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从电路图上来看不会吧,那个PIN和地之间只有那个电阻,而那个PIN到VCC之间应该算是无穷大了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谢谢大侠建议!有几个问题想再向您请教:     2)启动电压Sense Vbg,在Vbg端加2pF对地的滤波电容
问题:您的意思是,在OUTPUT地方加上2pF的对地电容?

    3)面包板测试die,如果静电防护到位,可以先排除这种情况引起的问题。
我们是把DIE BOND在CERAMIC PACKAGE上,像这样的PACKAGE(https://www.google.com/search?q=CER-DIP&source=lnms&tbm=isch&sa=X&ei=LpnFUvvGDMbNsQSAqIDgDQ&ved=0CAcQ_AUoAQ&biw=960&bih=472#facrc=_&imgdii=_&imgrc=i2eWNHmAl6bydM%3A%3BTo93-9-TdMmTLM%3Bhttp%253A%252F%252Fwww.topline.tv%252Fimages%252FCERDIP-SB-N.jpg%3Bhttp%253A%252F%252Fwww.topline.tv%252FCERDIP.html%3B114%3B123),然后放在一个ZIF SOCKET上(https://www.google.com/search?q=zif+socket&source=lnms&tbm=isch&sa=X&ei=TZnFUvzHG66gsQSD14HADA&sqi=2&ved=0CAcQ_AUoAQ&biw=960&bih=472#facrc=_&imgdii=_&imgrc=pHx1Snx1wfFtsM%3A%3B2FEPwS1vm0pgtM%3Bhttp%253A%252F%252Fwww.hobbytronics.co.za%252Fcontent%252Fimages%252Fthumbs%252F0002109.jpeg%3Bhttp%253A%252F%252Fwww.hobbytronics.co.za%252Fp%252F590%252Fzif-socket-28-pin-03%3B600%3B600),再把ZIF SOCKET放到面包板上。这样我除了操作的过程中,带上静电防护环,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?有时候我拿着面包板的时候,没有办法保证时刻手上都带着ESD防护环,因为需要把板子拿来拿去,请问这样可以吗?

    4)VDD个GND之间最好多加一些稳压电容,毕竟你的VDD的Bonding是有2nH左右的电感。

您觉得加上10uF的输入电容是否足够呢?

网友:
1)Output对应Bandgap电源输出端
2)陶瓷封装+socket方案是可行的。片内ESD能力弱,一定注意测试操作,不要轻易触碰芯片管脚。尽可能排除ESD问题的引入。
3)VDD在片外加多大电容取决于你的输入电压源,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输入电源电压是否抖动得厉害。通常加1~100uF的陶瓷/电解铝电容即可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那个还真不一定是高阻哦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内部80K电阻到地的节点测试出来只有2-3k可能是节点连接的栅极到地击穿了 产生部分电阻特性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还是很有可能击穿了q2的eb极pn结。测出来30kohm那个结果的电流是多大?如果可以最好用台式万用表,加电流测电压。如果有图示仪可能效果更好一些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哦我们没有这类作为电流源的仪器呢。如果真是EB节击穿的话,那应该说是ESD的问题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。。。台表都没有?实验室怎么做实验呢?ESD问题的概率比较大,但不敢说死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恩,台表有,现在就是发现输入电流明显大于仿真的时候的电流,应该是操作的时候的ESD问题,请问前辈有没有推荐什么在实验室里面防ESD的设备呢?除了待在手上的静电环之外,还有哪些东西是必须的呢?谢谢啊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防静电手环要配合防静电手套。邦定机一定要用三相插座接地。不过如果操作过程中没有和芯片或管脚直接接触的情况的话,人体放电并不是主要因素,所以最好还是要做上ESD结构,而且你不知道在划片和储运过程中会不会有其他的ESD操作不当的情况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大哥指教!

网友:
your start up didn't get turned off after job is done?

网友:
测电阻时电路可是断了电 ?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恩,是断电测的,关于这个START UP,我确实不是很清楚,因为是从别人WORK的电路上直接拿过来的呢。而且PTAT部分和对方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顺便问一下你的电阻条宽是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我要去和画LAYOUT的同事查一下呢,请问这个条宽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多晶电阻其实很脆弱,你在那个位置加pad,如果经常接触那个pad的话电阻会有熔断的可能。所以至少用极限条宽的2倍以上。

网友:
把带隙参考电路放在PAD底下,好像不是太好吧,应力等因素都可能造成一些问题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前辈!有几个问题可以再请教一下吗?(1)您说的“经常接触那个pad”,是否是指我们把整个CERAMIC PACKAGE拿出ZIF SOCKET,然后又放入,这样的接触呢?因为我们身体是肯定和CERAMIC PACKAGE没有接触的,测电阻也是在面包板上,有一个和ZIF SOCKET上的PIN相连的一个测试点测的呢。(2)那您觉得如果下次重做的时候,就不要这个PAD了,会不会更安全一点呢?
(3)对于没有办法TRIM的带隙电路,对于不熟练的LAYOUT来说,一个普通的带隙电路,在哪些地方设定测试的PIN比较可靠呢?就是说比较方面DEBUG,查错之类的。小弟第一次做TAPE OUT,不知道除了VCC, GND和VOUT之外还应该设定哪些PIN,所以就随便定了一个电阻想看看结果的。
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不好意思大侠,我不太理解您的意思。我的电路就是除了VCC,GND和VOUT之外,又多加了一个BOND PAD,这个BOND PAD连到的就是那个电阻的地方,那您的意思是不是除了所需的三个PIN之外,不应该有这第四个用于量电阻的PAD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1)接触的意思就是说和这个pad发生电气连接的任何行为,比如身体接触,探针接触,邦定刀头接触等等。这些都有可能放电。
    2)带隙对电阻部分非常敏感,建议不要。
    3)如果想看工艺漂移,另外独立做个PCM结构。
    4)另外,你还是让他们多给你几个pcs吧,四个太少了。。。实在不行,自己花钱划个片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前辈指教啊,还想再请教一下您的(3)和(4)的回答,(a) 什么是PCM呢?能不能具体给小弟说一下呢?
(b) 另外,划片,意思是说自己出钱TAPEOUT的吗?还是说在蹭别人的情况下,有什么经济的办法呢?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接pad本身不是问题而且DFT是必需考虑的,我的意思是如果把比较敏感的电路放在PAD底下不好,电阻本身对应力敏感,电阻变化会影响输出特性,发生损毁就更惨了。DFT设计也并不一定就是直接连测试PAD到想测的NODE。楼上的意见也值得参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不好意思大侠,小弟没有经验,不太理解您的意思,能不能麻烦您看看括号里面的问题呢?谢谢!
接pad本身不是问题而且DFT是必需考虑的(请问什么是DFT?在我这个BGR里面,具体是什么呢?),我的意思是如果把比较敏感的电路放在PAD底下不好,电阻本身对应力敏感,电阻变化会影响输出特性,发生损毁就更惨了(您的意思和hszgl一样,就是说不应该加这个PAD对吗?)。DFT设计也并不一定就是直接连测试PAD到想测的NODE。楼上的意见也值得参考。(您觉得对于普通的BGR,在哪些点上连出PAD来,比较有助于在板子上的DEBUG呢?)

谢谢!

网友:
断电测电阻,会有漏电到管子上去,所以不准很正常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PCM=PROCESS CONTROLING MONITOR工艺检测结构,划片就是指把你的那个部分切下来,剩下的还给他们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前辈指教!我搜索了一下网上关于PCM的资料,但是还是没有很清楚,(1)请问做PCM需要什么特殊的仪器吗?有没有什么比较清楚的入门指导能够看呢?(2)如果是划片的话,又需要什么样的仪器呢?谢谢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另外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前辈啊,我们的IC盒子,里面的海绵是有电阻的,把万用表插入海绵的任意地方进行测量,大概有4K左右的电阻,请问这样的海绵是正常的吗?还是说是不应该使用的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PCM结构,就是在你的电路版图附近,画一个你所要监测工艺的单一结构的元件并在端口连上pad。比如你想了解电阻漂移了多少,就在边上画个电阻,取一个整数阻值便于计算(比如100k)。流片回来,可以测试这个电阻,如果是108k,说明电阻漂移了8%。当然,这个很耗面积,是个高成本的事情。
    划片是拿出去加工的过程,找专门的划片厂帮你们把有多款芯片在一起的dies切开(向你们这么小批量的估计只有作坊肯接),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做MPW的时候,和foundry说好你的要划片,让他们划好了再发货(当然foundry要收钱,而且比自己去找贵不少,但是省事,我们就是这么搞的)。既然你们是蹭别人的,那么在tapeout之前就要沟通好。此外,划片一般只能切成方形,所以在摆放的时候要注意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正常,这是防静电用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DFT--Design For Test

网友(2014-03-24):
ESD的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是在电阻上加入了测试PAD导致带隙基准主电路环路不稳定出现了震荡,建议你在测试电阻那个点加上5pF的电容再仿真电路看看瞬态是否稳定。

网友:
一般的foundry都会带pcm参数的表格,我觉得工艺漂移的可能性不大,可能是哪里击穿了。esd导致的,否则电流不会这么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   批量的是有PCM文档,MPW的话有的foundry就没那么好心情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