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在一个单端供电VDD~0V的电路内部可不可能有负电压?

楼主(2013-12-29):
如题,在一个VDD=1.8V的CMOS电路中,可不可能存在+0.9V~-0.9V的形式存在??

求举例说明~~

网友:
可以构建负压电路

网友:
用开关电容可以搞出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开关电容实现的负电压精度有多高??可以作为基准电压吗??

网友:
设计得当,片上负电压当然没有问题,但需要小心,一般设计的某些想当然思维,很可能会忽略二极管会导通的情况的存在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量产5%左右吧!单纯仿真会比较高 1%~2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