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各位帮忙看一下,这个layout中的两层是什么?

楼主(2013-12-29):
翻了实验室很久以前的一位前辈设计画好的版图。发现最外面 加了两层东西。看了一下属性 一个叫  NODMYAL  一个是 NODMYACT。 找了一下design rule里面对层的定义,并没有发现这两层的描述。

请懂的大虾帮忙看看,一般在设计好的layout外面 还要加两层东西,会是什么?

网友:
可能是drc规则验证区。该区域外不进行drc验证。
Design rule的doc可能没有,具体可以查看.drc文件里是怎么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看名字里面大概是no dummy的意思,就是不让工厂自动生成金属或者poly的dummy覆盖,一般对寄生敏感的电路都要求无dummy覆盖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刚刚联系了以前实验室的一个人,他说是为了流片后拍照用的,没有那两层的话,看到的全是dummy层,具体的他也不太清楚。

只知道是这个作用。大虾对这方面了解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版主,好像是这样的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你的解读能力好强,我看不懂那个ID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见过类似的,NGF,NPG都差不多,这个更明显。你不觉得这帖子的亮点是楼主发的layout本身吗,sjtu太有钱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去了个去,是啊。。。

网友:
sjtu是指什么学校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亲。。。我现在已经不在SJTU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提示:jt是jiangtong的首字母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