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encounter中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29):
在添加Connetion Global NET 中。当添加了VDD 和VSS时候,点击Check时候出现了。warning SA DB没有连接.

网友:
没看懂表示 你可以写的明白的一点 也许有人就可以帮你回答了

楼主:
在Netlist文件中显示SB,SA分别是连接到地和电源。使用Encounter S生成版图的时候,SB和SA没有连接到地和电源。现在问题解决了。生成版图后自己手动连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在 Connetion Global NET 时可以单独对SA DB连接P&G

楼主:
如何连接。没有找到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