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booth2乘法器设计的一些看法!

楼主(2013-12-29):
我们都知道booth2算法是要讨论相邻高位,本位,相邻低位的,其中得到的情况结果有0、B、2B、-B、-2B,像-B的实现就是取反加一,即~B+1;-2B的实现方法是(~(B<<1)) + 1的,最近看了一个例子,怎么也看不懂,例子部分代码如下:

always @ (y or x)  begin
               symb5=1'b0;
            case(y[9:7])
                3'b000:    tpp5=17'b0;
                3'b001,
                3'b010:    tpp5={x[15],x};
                3'b011:    tpp5={x,1'b0};
                3'b100: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pp5=~{x,1'b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mb5=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3'b101,
                3'b110: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pp5=~{x[15],x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mb5=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3'b111:    tpp5={1'b0,16'b0};
        endcase
        end

根据作者写的代码,其中100、101、110这三种情况为什么都没有加 1 呢,而最后他总的代码仿真结果又是正确的,想了好久,不出其解,请坛友支支招,在此谢谢了!

网友(2014-04-12):
其实是加1了,加的1放在symb5上了,整个程序的设计应该是把所有需要加的1放入symb5中,将symb5当做一个部分积参与到后面的快速求和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