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实现block ram级联

楼主(2013-12-30):
请问各位,如何在ISE环境下实现block ram的级联呢?

网友:
没太明白什么意思,为什么要级联

网友:
ISE只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,并不能实现block ram的互联。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实现ram的互联。
1. block ram 生成器:你可以用core generator自动生成你需要的size的memory。这是工具自动生成的IP。
2. 用verilog自己写,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,把两块block ram级联。用高位地址来区别,比如最高位为0访问第一块block ram,最高位为1访问第二块block ram,这样2块block ram就级联了。

网友:
要使用的资源指标超过了一个block RAM的容量,它就会自动增加block RAM

网友:
输出对应输入吗,还是3楼的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