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:版图换库后出现奇怪错误

楼主(2013-12-30):
把一个成熟芯片从gf035换到gf018工艺,模拟部分版图用gf018库里的3.3v器件替换gf035库里的3.3v器件,宽长基本不变。替换后发生奇怪错误,cmos传输门工作异常。cmos传输门的宽长比为:pmos w=2u,l=0.35u, m=2; nmos w=0.4u, l=0.35u, m=2。芯片流片回来后测试发现替换后cmos传输门最高只能输出大约1.2v, 也就是说传输门一端接3.3v, 导通后另一端只有1.2v, 请高手指点为什么会这样?替换后的电路前仿后仿均无错误,芯片就是不正常。

网友:
porting后drc/lvs做过么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都做过的,全芯片后仿都做了,没发现异常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传输门的输入输出和控制都分别接了什么地方,有几块芯片还是全部芯片都有问题,芯片其他功能有没有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所有芯片都是同样问题,芯片内部rc振荡器和这个传输门模块工作异常,其他模拟电路正常。这个传输门模块是个测试电路,32个传输门并联,译码选择一个送到pad上做测试信号。rc振荡器无法起振,芯片内还有个环振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一个可能是译码设计错误导致有2个或以上传输门打开;另一个原因是输出没加buf导致测试仪器的Rin分压不够压降都落在传输门;后者可能性较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同意后者,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万用表还是示波器?如果是万用表,请把阻抗调到高阻。如果是示波器,请使用高阻抗探头。

楼主:
谢谢二位的提示,可是传输门阻抗不应该这么大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可是传输门阻抗不应该这么大啊,示波器探头阻抗也不应该这么小。之前gf035工艺流片,传输门尺寸都一样的,输出3.3v完全没问题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 可是传输门阻抗不应该这么大啊,示波器探头阻抗也不应该这么小。之前gf035工艺流片,传输门尺寸都一样的,输出3.3v完全没问题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不是有50ohm的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们的探头用的都是高阻抗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电路都一样的话,这次的esd有问题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esd没有问题,这个测试pad可以通过内部控制电路选择输出测试信号或者正常工作信号,正常工作信号输出完全正常。测试信号全部被拉到1.2v以下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传输门的输出究竟接的什么最好能描述下

网友:
是否是内部测试点和mux分压了,内部测试点驱动能力如何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其实我也怀疑是分压了,可是现在测试的是pad进来的avdd,一进来就送过来测量了,驱动应该是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