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encounter 打通孔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30):
请教各位,如何在encounter中,把连线的一个孔,变成2个孔,是否要在lef中定义,具体的语法是怎么样的,请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好像是有两种 一种是定义在lef 里面的 我记得encounter 有个feature 可以auto generate, 具体的用法我不知道

楼主:
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LZ,问题解决了你得把解决方法贴出来啊,有问题大家一起学习嘛,不要自己摆出问题,然后自己解决了就了事了!

楼主:
先在lef中定义2个via的图形,然后在DFM中,将sign via替换成double vi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