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encounter中grid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30):
现在跑65nm的逻辑,需要grid为0.005.
我在lef中,设置MANUFACTURINGGRID 0.005,但是实际的grid仍然为0.01.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哪里没设置对,请高手指教,谢谢。

网友:
你的意思什么实际grid是0.01 ?怎么check 出来的? 是不是看错了? 还有placement grid  user definegrid  etc. 一般不会错啊 double check 一下你0.01是什么grid吧

楼主:
这样说吧,比如现在有个规则是金属包孔0.005,结果从encounter中导出的GDS就变成了金属包孔0.01.个人感觉是不是grid只认到0.01.
我检差了lef什么的都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MANUFACTURINGGRID需要在TECH LEF 中set才有用,而不是macro LE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