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如何建立层次画的sequence?

楼主(2013-12-30):
请教一下,那个文章有介绍这种方法的?或则如何实现一个层次化的sequence,上下层的sequence利用什么连接?

网友:
如果是seq的化, 就是基于class的继承特性

楼主:
哦,希望能够利用层次化的sequence,得到数据流的层次化。比如事务->package->byte->bit
这种层次化,每个层次仅关心自己的行为特性,不知道这个如何建立?

网友:
可以通过使用seqr来建立layer protocol, lower layer seqr 直接从upper layer 的seqr 中拿到upper_item,然后在lower layer 的seq里面拿到upper layer的upper_item, 解析成lower layer 的 item, 再交由low layer seqr发给next layer seqr or current layer's driver,

当然还有别的实现放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