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 打开以前的Design出现问题

楼主(2013-12-30):
我现在ICC,用open design 打开以前做的一个Cell,但是现在报很多warning和一个error,warning是Cannot open child cell nd12do (ViewName FRAM),很多这样的warnig,还有一个error:error in update Hierarchy, 各位大侠麻烦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?谢谢!

网友:
库链接的不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答复!
     但是在setup.tcl里我已经把调用的单元都写到target_library 和 link_library里去了啊?我现在应该怎么去查错?

网友:
查查对应的FRAM View 有没有正确地生成

网友:
report_mw_lib -mw_reference_library

网友:
To solve the problem :
1, set all libs and frams in your setup.tcl
2, open the ICC , source setup.tcl
  then "set_mw_lib_reference -mw_reference_library $mw_reference_library ${your_lib}"
3, done . ${your_lib} can update the newest libs and frams you set in the setup.tcl .
4, open_mw_lib ${your_lib}
5,open_mw_cel ${your_cel}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答复。但是有个疑问,在刚打开ICC,没有打开Design的情况下,source setup.tcl 的话,会出现"Error:Current Design is not defined"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你的答复,我还有一个问题,如果我有个项目都做完了,然后突然Foundry说基本单元库有更新(变化不大,一些小修改),让我用新的std cell,我怎么在已有的基础上更新为新的基本单元库。

网友(2016-03-14):
謝謝各位的資訊, 有用的參考

网友(2021-12-31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

网友(2023-12-18):
请问是按照五楼那样解决的吗,如果是的那your_lib应该对应项目中的哪个库文件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