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:关于Incremental Sigma Delta ADC由于起始反馈信号引入误差

楼主(2013-12-30):
RT      对于incremental sigma delta ADC每个器转换周期是固定的,那么对于高阶调制器,比如5阶,采用延迟积分器,事实上在第6个周期比较器才能处理有效输入信号,前面的几个调制器才会接收到有效的DAC反馈信号,那么在此之前,DAC反馈给前面的信号应该都当做起始随机误差来计算才对。
      请问各位大牛,小弟这样理解对吗?
      莫非这前5个周期就是传说中的sigma delta的建立稳定时间?前5个用来建立反馈环路的稳定工作环境 ?
     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那么在一次转换过程中,如果根据理论我计算需要N个转换周期,那么实际上至少需要N+5个周期才对么?

      如果我后面再挂上一个6阶的数字滤波器,那么得是整个建立时间应该再加上数字滤波器的建立时间(如果有的话)?

楼主:
助攻一发

网友(2014-03-06):
帮顶,有同样的疑问,数字滤波器建立时间应该不用考虑,因为是简单的积分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