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ut一个packet之后,一定get之后,才能继续put吗

楼主(2013-12-30):
在VMM里,put一个packet之后,一定get之后,才能继续put吗?不能一直往通道里put packet 吗

网友:
vmm_channel这个channe里面能容纳多少个packet是 new的时候指定的, 如果塞满了  就不能再塞东西进去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用is_full判断了,结果没满,我在get packet之后,后面还有其他函数用来处理数据,要花一点时间。就是put packet之后,不能马上get packet,是不是在put packet 运行之后,一定要马上get packet才不会阻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