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,ISE的chipscope怎么抓bufg输出的信号?

楼主(2013-12-30):
大家好:

我fpga内部生成一个时钟,通过一个bufg,然后再使用它,为什么添加到chipscope后就总是报错,

只能在约束文件里面通过约束文件,屏蔽掉bufg才行,我怎么样才能抓到bufg输出的信号进行观察呢?

各位谁熟悉的指点一下,谢谢啦!

网友:
可以间接观察。比如用这个clock做一个counter,然后查看这个counter的值。一样观察到clock的行为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,这样也是个方法,但是有没有比较直接的方法呢?

网友:
要用更高时钟去采它。。。

网友:
貌似是不行的哦……

网友(2015-10-27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求赐教

网友:
好像不能通过时钟来抓取bufg的波形!只能通过间接观察!

网友(2016-10-17):
BUFG输出默认是时钟 正常情况无法抓取时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