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Laker OA 快捷键问题?

楼主(2013-12-31):
问大家一个问题:Laker OA版的快捷键,是怎么回事?我修改了leoDsgWndBindKey.menu这个文件,可是修改了之后部分功能出来了,部分没有出来。我看了这个文件,他和laker3的快捷键文件不一样,OA版leoDsgWndBindKey.menu中没有一些layout目录选项信息,Laker3有。我想问问我找错了文件还是说有别的文件我没修改到,还是没有加入到?请大家帮帮忙,谢谢!!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Laker OA版本的快捷键都加上了Cmd后缀,与Laker3不一样,所以功能不能出来!

网友:
laker OA lic是怎么搞定的

用laker 3的lic 起不来,是不是有新的feature?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license肯定不一样,这两个工具的格式都不一样的,具体的我没弄过!问问知道的大神吧

网友:
谢谢。回复

帮忙看一下license 文件里面除了下面的feature ,还有哪些其它的feaure.

feature Laker_AMS
feature Laker_L1
feature Laker_L2
feature Laker_L3
feature Laker_Viewer
feature Laker_iDRC
feature Lake_iLVS

网友:
有了feature,lic应该还是能搞定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抱歉,我不知道license在什么地方,公司都是有专人负责的,我看不到!

网友(2017-10-06):
请问后来你是加上后缀Cmd就成功设好bindkey了吗?
我加上了Cmd后还是没有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