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cl,icc中如何判断std cell在die area外面

楼主(2013-12-31):
RT,在ICC中写个tcl脚本,判断std cell是不是在die area外面,如何实现?大牛显灵~~~~

楼主:
大牛能给个思路吗?

网友:
proc pointInBox {point box} {
if {llx_box<x_point<urx_box && lly_box<y_point<ury_box} { return true}
return false
}

proc outside {box1 box2} {

foreach i {box1的四个点} {
if {![pointInBox  $i $box2]} {return true}
}

return false
}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斑竹的回答,斑竹的回答是假定die area的bbox为矩形,但是很多情况下,die area的BBox为L型或者H型或者其它乱七八糟的形状,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考虑呢?谢谢~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...

网友:
帮忙顶一下,也想知道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预先做一步,将图形转为box的并集,算法参见:
http://bbs.csdn.net/topics/380034878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回顶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版主,我去看看~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没有看到实现的算法究竟是什么~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