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D 综合问题

楼主(2013-12-31):
请教一个问题,求指导。

       关于PAD 处理问题。
                我在chip 的最顶层列化了pad(inout 类型的)。
                那么我做IO constraints 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呢?
                set_input_delay, set_output_delay  这些还有意义吗? 还是要把这个constraints 加到我下一层 综合部分的pin上面
                如: set_input_delay -max 1 -clock clk [get_pins digi/datain ]
               我是否要把 IO 都设置为dont_touch ?

            求求指导。

网友:
因为pad的delay可以认为是确定已知的,所以我觉得可以在current design为chip顶层做相关constraint的,当然要把pad 设为dont touch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继续请教, set_input_delay , set_output_delay, 对于inout IO pad 也有用吗?
对于IO 的约束
set_input_delay -max 1 -clock clk [get_pins digi/datain ] 这样可以吗?
还是 set_input_delay -max 1 -clock clk [get_ports P22 ] ?

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PAD就不要用这些命令来虚拟delay了,找system要一个合适的load和tran,pad的lib计算相应的delay

网友:
据我了解 , PAD 也只是提供个LIB 供你调用。
input delay , output delay , input transition ,output load 要设,
且要参照对应AC的specification, 不同的应用条件这些值可能还会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