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smic 130nm 晶体管Vth 3sigma 值是多少

楼主(2013-12-31):
如题,请问smic 130nm工艺,P12管 Vth 3σ值是多少?还有Tox 3σ?这个在哪里可以查到?各位知道的请指教一下。十分感谢!!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另外,晶体管长L有没有3σ值?怎么算的?

网友:
sansen书随机失调那章有个Avt VS process的图,
如果工艺没有MC model
用那个估一下也马马虎虎

网友:
之前在学校里用的SMIC 130nm, MPW
Aβ = 0.958%·μm,AT=4.57 mV·μm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可不可以给具体解释一下,我对这个理解不深,十分感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发现好东西了,多谢

网友:
simulation or match report 去找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可不可以说具体一点?十分感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这是n管的值还是p管的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下面这篇文章,应该是你想要地    http://bbs.eetop.cn/viewthread.php?tid=433481&extra=&page=1

网友(2021-01-06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嘛,可以分享一下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