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GCNMOS的反相器需要按ESD rule来画吗?

楼主(2013-12-31):
file:///C:\Users\changbing.qin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526920125\QQ\WinTemp\RichOle\EXZ5[HACWVNL7[O0I5708~D.jpgfile:///C:\Users\changbing.qin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526920125\QQ\WinTemp\RichOle\EXZ5[HACWVNL7[O0I5708~D.jpg
如上图这种GCNMOS结构中,Mp1管的源极需要按照ESD规则来画吗?

网友:
这不是GCNMOS,是GDNMOS(GATE Driven NMOS )

网友:
这个确实不是GCNMOS,是另外一种ESD结构。
实际layout中,这个反相器一般画的比较远,因为反相器中有pmos容易与ESD nmos latchup。因为远,所以它的作用就跟电路中别的反相器差不多,不需要画ESD结构。

网友:
這應該是Clamp的一種吧
MP1/MN1只要照正常MOS layout
MN0不能太小
大小可能需要推導一下

网友:
我看了个电路,它的MN1和MN0是画在一起的,用的都是ESD规则,MP1用的最小规则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都不需要用ESD rule 画吧,MN0有足够大的尺寸,它是正常导通泄放ESD 电流,而不是snapback泄放,

网友(2014-02-01):
RC clamping structure any transistor don't need follow ESD rule. otherwise the structure have no any benifit to exist.

网友(2014-03-06):
源端应该不需要,具体p管可能还是要看你通路中会不会部分从vdd到GND的通路走吧。

网友(2014-10-01):
问题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