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traMAX DRC S1 violations 求指点

楼主(2013-12-31):
使用TetraMAX对一个.verilog 设计进行ATPG过程中出现DRC violation (S1),具体如下:

对其中一个violation 用GSV打开电路图,(自动切换到shift模式),如下:

GSV Violation

GSV Violation

之前也遇到过S1类型的violation,基本都是由于复位信号没有设置正确导致的(man S1里也是这么解释的),比较好修改。但是这个……组合逻辑怎么会block chain啊?

求指点啊。

谢谢啦。

楼主:
走过路过的帮忙看看啊,提点思路呀,谢谢啦

网友(2022-08-10):
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是否解决

网友(2023-10-28):
我的chain也被与非门卡住了,dont know why

网友:
应该是SI 的path 上插入了一些奇怪的逻辑~~~

网友A(2024-10-12):
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同样的问题

佬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请问你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