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---Cadence ADE 瞬态仿真噪声问题

楼主(2014-01-01):
1. 现象:利用Cadence ADE对电路进行瞬态仿真时,设置界面会出现如附件所示的窗口,其中包含一个“Transient Noise”复选按钮。

2. 疑问:
a. 选中该按钮仿真,则输出信号包含电路器件的噪声(比如MOS管的噪声等等)吗?
b. 如果:是,则:该方法可靠吗,由输出信号解得的SNR可靠吗?
c. 如果:是,则:实现该方法有没有别的前提条件?

谢谢!

网友:
是可以仿真噪声的,仿真sigma-delta ADC时仿真过,前提是你使用器件是有噪声模型的!仿真的可靠性看你tN的仿真设置的点数够不够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1. 诚挚感谢你的回复! 都是同路人啊,我们也想用它来仿Delta-Sigma ADC以便观察电路噪声对SNR的影响;
2. 不知道大哥跑这种仿真的时候都跑多少个DFT数据样本点?我们一般跑4096+1024点(前仿采用两路*4核*8线程HP服务器,8个线程并行计算,跑一趟要花几个钟头),不知道够不够?希望大哥多多指点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做DFE的数据是够的,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噪声分析时进行Multipe Runs的个数够不够!祝好!

网友(2015-04-17):
请问前辈们,参数设置有什么限制?这个仿真与测试能对得上吗?

网友(2015-11-17):
最重要的是noise fmax要设置的足够大,其它的没什么,还挺准的

网友B(2016-06-29):
请问一下啊、假如不选择transient noise 这个选项,是不是仿真的时候就不带噪声模型?

楼主(2016-09-04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教一下,Multipe Runs如何设置呢?或者有相关的文档吗?哪位大哥知道的也告知一二哦。谢谢!

网友(2017-09-12):
回复 楼主:

   学习了,受教了,o(* ̄︶ ̄*)o

网友C(2018-11-09):
请问 transient Noise里面的noise seed怎么设置

网友(2023-07-23):
大佬们我想问下瞬态噪声设置里的Noise Seed是起什么作用?设置不同值对输出结果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 transient Noise里面的noise seed怎么设置

大佬,您现在知道Noise Seed是干什么用的吗?要怎么设置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 transient Noise里面的noise seed怎么设置

除了1的随机数

网友(2024-04-17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啊、假如不选择transient noise 这个选项,是不是仿真的时候就不带噪声模型? ...

同问,请问大佬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