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LL锁定后有固定的phase error?

楼主(2014-01-01):
PLL锁定后(VCTRL电压基本稳定),发现UP和DOWN输出有固定的phase error,请教大家一下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其中Fref=100M,FB_DIV=20,FOUT=2G,phase error有180ps左右。

网友:
charge pump mismatch , leakage current or other issue

网友:
这个肯定会有。

楼主:
但是这个比较大,看了CP的mismatch,还可以。不知道还会有其它什么原因吗

网友:
一定是什么地方在工作状态下有比较明显的Mismatch需要平衡,否则相位差不应该需要很大系统才能稳定下来。你看到的CP的Mismatch还可以是个什么概念?是怎么看的?

楼主:
用PFD+CP,然后在PFD的输入端加上同频同相的时钟,CP的输出端固定一个电压,跑tran,然后看UP和DOWN的电流匹配情况。
我的KVCO比较大,有>10GHz左右,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?

网友:
    直流Mismatch不代表瞬态没有Mismatch
    如果是CP的问题,那应该是输入的固定相位差恰好让VCO输入电压充放电相等
    PS:参考RAZAVI Page460 第三段

网友:
还没有搞定哦?
你的cp架构是啥样的,你可以看看spark电流

网友:
会有固定的phase error,PFD自身的原因/cp的电流源与电流层电流的差别/都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通常这个固定的phase error会是多少比较合理?

楼主:
spake 电流指的是什么?

楼主:
是不是看CP的UP和DOWN输出电流的积分,如果是一样的话,就OK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是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个很难完全一样吧,只要在1%误差内应该都可以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楼主问的是Phase err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