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输出噪声频谱出现尖峰的原因

楼主(2014-01-01):
这是bandgap的噪声频谱,在7M左右出现一个尖峰,查看了一下器件噪声,OP中的差分对和电流镜在这个频率点时电流噪声大幅上升,请教各位大侠,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?

网友:
本身这样子的curve 就不合理,低频段的flicker noise flatten 是正常的么?

网友:
是不是有稳定性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器件模型里没把fn计算在内,1u的工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上电时有0.5us左右的ring(方波,未加启动电路),其他没发现。
    增加差分对的w*l会使这个现象更严重。以电源输入噪声源,会不会是寄生电容让噪声耦合到输出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PSRR同样在7M位置上升为正,看来确实是电容耦合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你有没仿真loop stability?

网友:
不明白你看噪声有什么用,而且是没有fn噪声模型情况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仿了才知道没有fn噪声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仿了,PM有点不够。在bandgap里MOS电容两端的电压差变小,电容变小。之前没考虑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