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连接箭头两处如何走线????

楼主(2014-01-01):
大神们问下我走箭头指向的两个管子的漏极,这该怎么走线呢,是不是先用M2走线走到遇到已存在M2的地方我再换用M1走线???可以这样走线吗??

网友:
可以的,你只要能连通就可以了

网友:
對準 一條 接通

网友:
给个建议:尽量M1方向一致,M2方向一致,比较好连线,如果M1横向走线,M2就竖向走线,如果都是横竖乱走,上层很难走线的。小电路倒也无所谓~

网友:
    +1,楼主连的好难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