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rl 求助 如何去除数组中的某个元素

楼主(2014-01-02):
在perl中,如何去除数组中的某个元素,如:
@tmp = qw/aaa abc bbb ccc ddd/;
我要去除abc这个元素

网友(2014-02-10):
for (@tmp)
{
     next if (/abc/);
     print;
}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my @i = qw(aaa bbb ccc abc cde);
my @j = ();

foreach $_ (@i)
{
    if($_ =~ "abc") {}
    else {push(@j, $_);}
}

foreach $_ (@j)
{
   print $_."\n";
}

网友:
用hash效率比较高吧

楼主:
谢谢楼上给的方案,这些我都理解,我是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直接删除而不用写循环语句的。

网友:
你能确定要删除的数组元素的index么?
比如在你举例中,是要删除下标为1(从0开始计)数组元素,可直接用如下赋值方式得到:
@tmp = ($tmp[0], @tmp[2..$#tmp]);

如果不知道需要删除的数组的下标号,要根据内容删的话就得用循环了吧;或者用前面说的hash

网友(2014-03-21):
perldoc -f splice   处理数组元素的

网友(2014-05-11):
splice(@tmp,grep{$tmp[$_] wq 'abc'} 0..$#tmp,1)

网友:
splice @tmp,1,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