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ntaurus可以绘制出三维的电势或电场分布吗?

楼主(2014-01-02):
sentaurus的tecplot可以javascript:;绘制电场电势在器件内的分布情况,但是是否可在坐标中定量的显示电场或电势的分布?类似于下图

网友:
这个好像不能。但其实是一回事儿。通过legend可以读到分布的信息,也可以通过表文件得到分布的确切值,然后用外部工具(origin等)进行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