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Verilog如何实现小数除法?

楼主(2014-01-02):
我现在做一个算法,需要得到N除以W的值,其中N是1024固定的,而W是(3,13)共16位表示的无符号小数,13位小数,3位整数,如何得到这个商呢?用除法IP只能得到商和余数,求各路大神指教。。

网友:
只有定点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大神指导。你说的定点是心中有个小数点的意思吗?乘法能理解,除法该怎么理解呢?能不能得到这样的结果,比如:1024/3.12345……=327.8426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浮点小数只不过是人为的规定,你可以多看看IEEE???(不记得数字了)对浮点的表示,及硬件的表示,软件的表示等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感谢指导,我用了百度网友的方法,把分母扩大2^N次方倍,然后得到商,认为商的小数点为N为(余数直接丢掉),貌似这么是能近似到小数点后几位。你说的方法有空会去学习下,再次感谢!

网友:
把分母扩大2^N次方倍的方法是定点数的方法,实现起来跟整数一样;另外一种是浮点数方法,就是楼上朋友提到的IEEE754标准~

网友:
一直按移位处理的,比较简单。IEE有空也可以研究一下

网友(2017-08-27):
目前知道的也就是移位除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