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SD 寻求帮助

楼主(2014-01-02):
设计电路时遇到一个难题, 电路中存在一个PIN, 该PIN的信号会出现高于于VDD和低余GND的电平,电路时PWELL 工艺,该怎么来设计对VDD和GND的ESD结构。

网友:
常规ESD结构上串二极管,使正常工作时ESD不导通,ESD泄放时导通则可

网友:
PIN对VCC用GDP,对GND用GGN.    当PIN高于VCC或低于GND时,会被VCC或GND相应钳位,只差一个PN结电压。

网友(2014-10-01):
这本来就是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