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DI里面如何用TCL获取某个Instance的power domain信息?

楼主(2014-01-02):
如题。 在图形界面选择某个instance,右键打开属性,可以看到该Inst的 cell type, 坐标, terminal数量,power domain等信息。但是在终端里面,用dbGet 能找到Inst的 cell type, 坐标, terminal数量这些信息, 却找不到 power domain信息。 请问该怎么做?

另外,终端里面 怎么得到某个IO 在网表里面所声明的方向信息(input,outpu,inout) ?

网友:
你可以选中一个object 然后运行一下dbget selected.**
好像是这样 很久没用 忘记了
你可以看到有哪些可以被dbget出来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。。。我试了一下,就是inst的一些属性,有坐标,cell type, inst name等等,就是没有power domain
   encounter 352> dbGet selected.?                   inst: box boxes cell instTerms isDontTouch isHaloBlock isJtagElem isPhysOnly isSpareGate name objType orient pHaloBot pHaloBox pHaloLeft pHaloRight pHaloTop pStatus pgCellTerms pgTermNets props pt rHaloBotLayer rHaloSideSize rHaloTopLayer

网友:
可惜我不太记得了,dbget selected.??  h
或者dbget lib... 开始试试吧? 一般你要能query出来 肯定能get出来的
只能给建议 没法弄到encounter现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