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浮空的metal也会引起串扰吗?

楼主(2014-01-02):
请问,浮空的metal也会引起串扰,从而恶化timing吗?

网友:
会,一般影响很小

网友:
有电容产生,但是电容很小, 可以忽略。。

楼主:
谢谢!
但是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:面积很大,std_cell的利用率才百分之二,信号线非常少,所以插入了大量的metal filler,导致了timing的恶化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亲!
我遇到的是这种情况:面积很大,但是std_cell的利用率很低,才百分之二,信号线很少,导致插入了大量的metal  filler,从而恶化了timin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