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删掉的cell能恢复吗

楼主(2014-01-02):
在cadence里的library manager里一不小心删掉一个电路模块。。。能恢复吗?谢谢!

网友:
没见过能恢复的。

网友:
看看那个文件夹下面有没有.tmp文件,这个文件时临时文件可能保存不是最后的,但是有的话还是能找回些的。祝好运!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,已经又重新设计了一遍。。。

网友:
恭喜你,已经恢复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