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带隙基准stb仿真

楼主(2014-01-02):
请问以下,带隙基准电压源怎么做stb仿真啊?带隙基准电压源只有一个外部输入电压源啊

网友:
带隙基准包括两回路:正反馈回路和负反馈回路。电路要稳定就需要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增益,STB仿真需要验证的就是这点,所以你需要做的是断开两个回路的公共节点进行环路稳定性仿真。祝你好运

网友:
学习下,我也来仿真试试

网友(2017-07-20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有没有什么资料是说明您表达的这个观点的?能推荐一下吗?万分感谢!

网友(2018-11-05):
输入并不是只有电源,还有电路的噪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