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&R后的时序分析该用spef还是sdf文件

楼主(2014-01-03):
如题,这两个文件分析出来的结果相差很大呢,该用哪个比较准确,谢谢若是用spef生成sdf,直接读入网表文件和spef文件,然后wrie_sdf就行吗,谢谢

网友:
我也碰到类似问题  SPEF读入PT后 写出的SDF,再读到PT内,timing结果会恶化不少(即SDF的结果比SPEF差不少), 有谁能解答一下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看下sdf反标怎么样。值和spef计算的是否一致

网友:
通常都是使用spef作为输入来做STA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我对比了下两个,直接用sdf分析时,时钟的clock network delay(propagated)和encounter里clock tree分析是一样的。但用spef时时钟延迟和encounter里的不一样。这时还该以spef为准吗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