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UVM 新手请教问题

楼主(2014-01-03):
刚开始学习UVM,建了环境.
写了个最简单的interface
可是报了Error:
Systemverilog keyword 'interface' is not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is context
请问什么问题哦?
怎么解决哦?

网友:
是不是放在sv语法不允许的地方。。。

网友:
在driver和monitor内定义的时候前面加virtua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单独写了个interface.sv 的文件,想专门来定义interface的

网友:
应该是你没有加入sv进行编译引起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确定有加sv编译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你看看编译顺序对不对,一般interface.sv是放在其他文件的前面进行编译,方便的话,你把报错的地方贴上来,给你看看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不会是把interface封装在package中了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恩,我是把interface 封装在package里面了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把interface封装在package里面的,
我试了下你说的,把if.sv加在了在编译文件列表的最前面.
然后这样编译就可以ok了.

为什么在package里面include不行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不只是interface不能放在package里面,一般package里面就放一些类文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