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dence specture做瞬态仿真,不能用(AWD&WaveScan)查看

楼主(2014-01-03):
如题,用cadence specture做瞬态仿真,波形稍大(超过3G),就不能用自带的波形软件(AWD & WaveScan)查看。

但是,但是同事仿真的同样电路,波形十几个G了都可以看。
求高手解决问题!!

楼主:
有人知道嘛?

网友:
为什么不能,有图吗?

网友(2014-02-19):
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求指点。

网友:
用calculate试试吧,我是大二的,错了勿怪啊

网友(2015-09-24):
linux系统,还是WINDOWS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