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位累加器的verilog代码中的疑问

楼主(2014-01-03):
最近阅读群里的调制部分的verilog代码,看到相位累加时有个疑问:
代码最后一句:assign
dout=phase_reg[20:11];
意思是把phase_reg除以2^11之后赋值给dout,

但是在对coeff量化时,是以Q=10量化,即QC=coeff*2^10;
这样相位累加之后应该是除以2^10,为什么上面是除以2^11呢?

楼主:
经过几天的琢磨研究,终于明白了
cordic算法的角度输入是以Q=9量化的,
因此,相位累加之后除2^11,目的就是为了把相位累加的Q=10量化转换为Q=9量化

不知我考虑的是否正确?

网友(2016-02-08):
感谢!正在学习中!

网友(2019-02-02):
看不懂东看不懂的懂 看不懂